[emWin] emwin同时能打开多少个窗口??

楼主(2019-07-03):
emWin我使用的是初始化后会把所有窗口都创建好(1个主窗口多个子窗口),然后隐藏起来,需要显示的时候再显示,我想问一下emwin同时能打开多少个窗口??

网友:
这个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,只要你的硬件资源足。且能处理的过来。

楼主:
我的SDRAM是64M的,主频300M,我在创建7个窗口后就不能再创建了,一创建就会死机,不知道怎么回事,如果把前面创建好的去掉一个就可以再创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SDRAM是64M的,主频300M,我在创建7个窗口后就不能再创建了,一创建就会死机,不知道怎么回事,如果把 ...

这个应该是你程序模板的问题了,7个窗口完全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