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4移植后tasks and system显示问题

楼主(2019-07-04):
请教硬汉大哥,移植好rtx4后debug界面不能显示任务名称和堆栈使用情况。。

无法显示任务名称和堆栈使用率

无法显示任务名称和堆栈使用率

网友A:
如果在MDK5上使用,这个RTX5要带上CMSIS-Driver V1封装层使用这个组件才可以正常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在MDK5上使用,这个RTX5要带上CMSIS-Driver V1封装层使用这个组件才可以正常显示。

谢谢提醒,考虑MDK5编译慢,我用的是KEIL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在MDK5上使用,这个RTX5要带上CMSIS-Driver V1封装层使用这个组件才可以正常显示。

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,可能我KEIL4的版本太低了,我换个474看看

楼主:
使用RTX474能够正常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