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+FreeRTOS在任务优先级低的任务中显示字符串等语句均不执行

楼主(2019-07-04):
最近学习STemWin+FreeRTOS,在STM32F1上执行,采用外接12864OLED屏,移植成功,建立一个任务并成功打印字符串、汉字显示等。但是如果在工程中增加一个任务,任务优先级如果与这个显示任务优先级相同或更高,则这个显示任务就不向液晶屏输出内容,哪怕这个任务什么都不执行,且将任务内的delay时间设置很长。液晶屏采用驱动是LCDConf_Lin_Template.c。其他设置都试过,只与显示任务优先级有关,请教大神是何原因?如果在执行完显示字符串命令后延时2秒钟,再在这个任务中创建窗口,则窗口能正常显示,前面的两秒钟液晶屏无显示。
如果在高优先级任务和低优先级任务中都有液晶屏显示命令,显示内容和位置不同,在低优先级任务中间隔2秒显示一次,高优先级任务中间隔1秒显示一次,则只会显示高优先级任务内容,同时间隔9-10秒左右出现一次显示混乱,混乱持续时间一秒内,时间不等。

楼主:
显示混乱的原因找到了,是因为两个任务里面都调用的刷OLED的函数,在低任务中刷OLED的过程中会被高优先级任务中断,重新刷,就会出问题,把低优先级任务中刷OLED的函数禁掉就正常显示了,但只显示高优先级任务打印的内容。

网友:
你写的内容读者有点累,直接上两个任务的代码看下

楼主:
  两个任务的定义
/*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Oled */
  osThreadDef(myTaskOled, StartTask02, osPriorityNormal, 0, 300);
  myTaskOledHandle = osThreadCreate(osThread(myTaskOled), NULL);

  /*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4 */
  osThreadDef(myTask04, StartTask04, osPriorityNormal, 0, 128);
  myTask04Handle = osThreadCreate(osThread(myTask04), NULL);

/*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2 */
void StartTask02(void const * argument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2 */
  LCD_init();
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GUI_Clear();
  GUI_SetFont(&GUI_FontFontKai20_4pp);
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中国",64,0);
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科学",64,20);
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FontSong15);
  GUI_DispStringAt("测量",0,45);
  GUI_SetFont(GUI_FONT_6X8);
  GUI_DispStringAt("V1.0",105,50);
  GUI_Delay(100);
  LCD_show();
  osDelay(2000);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for(;;)
  {
//    GUI_FillRect(0,0,20,20);
//    LCD_show();
//    GUI_FillCircle(10,40,10);
//    LCD_show();
    MainTask();
    osDelay(2000)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2 */
}
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Task04 */
/**
* @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myTask04 thread.
* @param argument: Not used
* @retval None
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4 */
void StartTask04(void const * argument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4 */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for(;;)
  {
    osDelay(1000)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4 */
}

楼主:
没有使用STemWin+FreeRTOS遇到类似问题的吗?

楼主:
问题解决,标记一下,万一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人呢!
把GUIConf.c文件里GUITASK_SetMaxTask(3)改为GUITASK_SetMaxTask(1)就可以正常显示。
实际应用是在一个任务里面管理emWin,其他任务不调用显示,按理说不应该有影响啊?!实际上还是不明白为什么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,标记一下,万一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人呢!
把GUIConf.c文件里GUITASK_SetMaxTask(3)改为GUITASK_Se ...

应该是emWin多线程处理机制是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