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官方改过来的例程,armfly的液晶屏卡在8875状态忙

楼主(2019-07-04):
最近不顺,幺蛾子多。。。
跑一个老的官方例程,主板是F103的,使用另一个厂家的RA8875液晶屏,7寸,800x480的正常,全程跑完。
使用armfly的5寸8875高清液晶屏,状态死机,用单步跟踪发现,清屏函数中用了BTE,查询bte的状态时,返回的一直时0x50,就是RA8875是睡眠状态。。。。。非常的奇怪。

更为奇怪的是,如果用手摸一下F103,例程就可以跑一个画面,然后又卡死在bte清屏,再摸一下,又可以跑一个画面。。。。

其他的普通提高篇例程,2个屏都可以正常跑,没差别,主板硬件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如果用我们的屏的话,建议使用我们的原始配置,那个是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我们的屏的话,建议使用我们的原始配置,那个是没问题的。

我核对过里面的RA8875初始化,FSMC初始化,都是一样的。 这个例程包是另一个厂家提供的,但是里面的函数明显都是armfly的原始代码。。。
如果你手边有f103的板子,麻烦帮我跑一下。端口设定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核对过里面的RA8875初始化,FSMC初始化,都是一样的。 这个例程包是另一个厂家提供的,但是里面的函数 ...

别用它的,使用我们原始的,那个是确定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用它的,使用我们原始的,那个是确定没问题的。
安富莱的例程提高篇,两个液晶屏都可以跑。唯独这个官方demo不行。
你们的例程里面,没有官方那个全面的demo演示。。。。我说的这个现象只和液晶屏有关。但是液晶屏使用RA8875就都是一样的,数据线和地址和读写都是一样的。
主要是想分析出差别,不放过一个隐患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安富莱的例程提高篇,两个液晶屏都可以跑。唯独这个官方demo不行。
你们的例程里面,没有官方那个全面的de ...

那必须可以啊,我早年最喜欢溜官方的Demo。

早年录制了好多视频的

https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 ... amp;&f=20299796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核对过里面的RA8875初始化,FSMC初始化,都是一样的。 这个例程包是另一个厂家提供的,但是里面的函数 ...

哪个厂家的产品?竟然有armfly的原始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个厂家的产品?竟然有armfly的原始代码。

....armfly都是开源了啊,我也在产品中用啊。

楼主:
最后偶然解决。 在定义中增加“DATA_IN_ExtSRAM”就可以了。  可能是8875和arm的复位时间的配合问题,fsmc的初始化在main之前就好了。 查到过一篇帖子说需要IO控制8875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