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429+SDRAM+SPI flash的这种搭配,如果想要显示多个全屏图片,图片太大只能放在SPI flash,应该如何操作呢?

楼主(2019-07-04):
硬件
F429IG+SDRAM(8M)+SPIflash(32M),此处没有SD卡,硬汉哥的资料是SD卡读取文件到SDRAM中,搞到存储里面刷新的。
软件
StemWin中有调用显示图片的接口,例如
void GUI_DrawBitmap       (const GUI_BITMAP * pBM, int x0, int y0);
int  GUI_BMP_Draw        (const void * pFileData,                  int x0, int y0);
int  GUI_BMP_DrawEx      (GUI_GET_DATA_FUNC * pfGetData, void * p, int x0, int y0);

问题
如果图片是放在内部flash(工具转成数组)的话,很简单,直接调用 GUI_DrawBitmap();这种情况适合小图片,毕竟单片机的flash太小只有1M。
当我们需要显示多张液晶屏全尺寸的图片切换显示,应该如何实现呢,例如实现10张图片,每张是接近1M.

思路
  • 将10张图片转成数组放到内部flash,依次写入SPI flash;最终的程序从SPI flash中读取的SDRAM中,搞到存储器中显示。
  • 将SPI flash中移植文件系统,将.bmp文件拷贝到里面,直接读取.bmp显示

各位大哥,如何解决呢?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老铁不搞Linux了,Linux顶呱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铁不搞Linux了,Linux顶呱呱

这个是项目   linux  只是参考学习   备选方案   哈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项目   linux  只是参考学习   备选方案   哈哈

难逃真香定律

网友A:
言归正传,做成流位图,可以放到各种外部存储器,放在外部flash,上电SDRAM加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言归正传,做成流位图,可以放到各种外部存储器,放在外部flash,上电SDRAM加载

ok  谢谢老哥

网友(2020-09-18):
大哥,你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