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_CreateDialogBox中的GUI_SendKeyMsg

楼主(2019-07-04):
在emwin中我用GUI_CreateDialogBox建立了一个Framewin,然后GUI_SendKeyMsg发送一个按键消息,但是Dialog的回调函数没有回调WM_KEY这个消息 ,请问如何让Dialog的回调函数响应WM_KEY这个消息呢

网友A:
没有就自己写个WM_KEY

GUI_SendKeyMsg只能给聚焦的窗口发消息,对话框上建立的FrameWin是不支持聚焦的。

你要建立个按钮之类的支持聚焦的,就可以使用函数GUI_SendKeyMsg发送按键消息了,如果发送的是当前聚焦控件支持的消息,控件会做成响应,控件不支持的会进入到WM_KEY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就自己写个WM_KEY

GUI_SendKeyMsg只能给聚焦的窗口发消息,对话框上建立的FrameWin是不支持聚焦的。 ...

增加了一个按钮可以了,谢谢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