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EGGER硬件异常分析机制工程的_Continue变量仿真时无法修改

楼主(2019-07-05):
我用的是H750的芯片,ST-LINK2的仿真器,在watch1窗口那里修改了_Continue的值为1,点击单步调试,一直跳不出 while (_Continue == 0) {  }。可是_Continue值已经是1了,奇怪了。我打开其他工程文件在watch1内修改内变量的值,然后打印出来,可以正确修改,所以应该不是仿真器的问题。求大神解惑。感谢!!!

网友A:
路径太长,太深,而且有中文,修改下试试。

别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太长,太深,而且有中文,修改下试试。

别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了

硬汉哥,把工程复制到桌面并且没有中文路径,调试了也不行啊。
我的主函数是这样的,没改哪里,就是上电延时200ms后进入硬件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把工程复制到桌面并且没有中文路径,调试了也不行啊。
我的主函数是这样的,没改哪里,就是上电 ...
     /*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*/
     while (1)
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Idle();                /* 这个函数在bsp.c文件。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*/

        HAL_Delay(200);
        volatile unsigned int* p;
        unsigned int n;
        p = (unsigned int*)0xCCCCCCCC;
        n = *p;
        (void)n;
    }

网友:
我这里没问题的,你那里还真不清楚咋回事了

网友B(2023-03-31):
为什么在HardFaultHandler单步运行跳出后,又进入到了hardfault中断,而不是进入异常前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在HardFaultHandler单步运行跳出后,又进入到了hardfault中断,而不是进入异常前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

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一直有异常触发,特别是非精确的异常类型,这种的无法锁定错误位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一直有异常触发,特别是非精确的异常类型,这种的无法锁定错误位置。

就是移植的例程里面的按键触发的那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移植的例程里面的按键触发的那个

方便的话,MDK调试状态里面的hard reports对话框贴下

网友B:
按键的检测是作为threadX的一个任务执行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键的检测是作为threadX的一个任务执行的。

这个方法试试。这个SEGGER的方式,有时候是这样的,会一直进入硬件异常,无法进入到任务里面锁定位置。

调整SEGGER硬件异常检测机制检查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142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方法试试。这个SEGGER的方式,有时候是这样的,会一直进入硬件异常,无法进入到任务里面锁定位置。
...

嗯,我之前也是搜到了这个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