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1050] 如何实现程序的自动升级

楼主(2019-07-05):
大神们好,我搜索了很久都没找到RT1050这块关于自动升级的demo,求各位指点如何下手~~~~~感谢

网友A:
往哪里升级,往SDRAM最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往哪里升级,往SDRAM最简单

现在程序存在norflash,在norflash运行,所以我要调整我的运行位置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程序存在norflash,在norflash运行,所以我要调整我的运行位置吗?

nor里面麻烦,因为内存映射模式下是禁止写操作的

网友:
做一个BootLoader就行了,和其他的ARM类似的,向量表偏倚地址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