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为什么同一个字体,存储设备写的和直接写的比例不一样

楼主(2019-07-05):
请问为什么同一个字体,存储设备写的和直接写的比例不一样

用的都是GUI_FONT_D60X80
试过文本,也是一样的,宽度和高度都只有直接写的一半,不知道是为什么,大神们可以帮忙看看吗?

上面是存储设备写,下面是直接写。

但是输出结果是这样的。是SDRAM的设置问题还是什么原因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好吗?

楼主:
一开始认为是色彩深度问题

        hMem1=GUI_MEMDEV_Create(x,y,180,80);//申请XY偏移内存(180*80)区域

        hMem1=GUI_MEMDEV_CreateFixed(x,y,180,80,GUI_MEMDEV_NOTRANS,GUI_MEMDEV_APILIST_16, GUI_COLOR_CONV_565);//申请XY偏移内存(180*80)区域

这两句都试过,还是没区别,应该也不是色彩深度问题

楼主:
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,第一次申请800*480的hMem0内存,可以正常显示,hMem0 = GUI_MEMDEV_Create(0,0,800,480);        //创建存储设备

再申请800*480的hMem1内存,结果只有400*240
hMem1=GUI_MEMDEV_Create(0,0,800,480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,第一次申请800*480的hMem0内存,可以正常显示,hMem0 = GUI_MEMDEV_Create(0,0, ...

估计你的动态内存不够了,申请完毕后判断下句柄

楼主:
谢谢大神,确实是这个问题,我用GUI_MEMDEV_CopyToLCD就正常了,看来以后用GUI_MEMDEV_CopyToLCDAA需要双倍的高度和宽度才行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