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问题,MCU真随机数发生器 如何应用?

楼主(2019-07-05):
之前接触到的所谓硬件加密,只有ATMEGA16的熔丝**。
现在碰见了TRNG和AES。只会用这2个模块产生一串数字。

那么具体是如何用的呢?我写了程序,怎么使用这2个模块来加密MCU呢?

网友A:
这里有资源,可以学习,我也没有研究过

STM32的加密算法库,主流的加密算法都有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94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有资源,可以学习,我也没有研究过

STM32的加密算法库,主流的加密算法都有

谢谢。但我不想知道它是怎么来滴,只想知道它是怎么用的。我怎么加密别人看不了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但我不想知道它是怎么来滴,只想知道它是怎么用的。我怎么加密别人看不了呢?

伸手党???

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就可以密钥加密,使用方法下载软件后看help文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