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注意STM32H7的DMA在不同位宽和FIFO配置的情况下,支持的突发次数

楼主(2019-07-06):
设置错了,很容易造成硬件异常

网友A(2020-12-21):
怎么理解这张表呢?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说不清楚,自己也看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理解这张表呢?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说不清楚,自己也看不懂

哪里看不懂,请说出你的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哪里看不懂,请说出你的问题。

比如说这个节拍怎么理解,以及每次突发传输的数据字节数怎么去计算?是突发传输是怎么和FIFO配合的?资料看的云里雾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如说这个节拍怎么理解,以及每次突发传输的数据字节数怎么去计算?是突发传输是怎么和FIFO配合的?资料 ...

节拍就是DMA的一次数据传输,比如8个节拍的一次突发就是指:一次突发,连续传输8次数据。

突发传输和FIFO的配合是DMA自动完成的,也就是这个表格支持的配置选项,禁止的方式,切勿配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节拍就是DMA的一次数据传输,比如8个节拍的一次突发就是指:一次突发,连续传输8次数据。

突发传输和F ...

好像理解了  谢谢硬汉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理解了  谢谢硬汉哥

好的,后面还有什么问题,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