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图形淡入程序会将红色淡入成蓝色,是不是还是ARGB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05):
使用GUI_MEMDEV_FadeInWindow()函数,计划实现开始时,位图logo淡入效果.
结果发现淡入后,染色不对.接着做了一个测试,淡入矩形.

结果,蓝色会被淡入成红色.是不是还是ARGB的问题.
程序使用官方V6-911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智能家居主界面设计(FreeRTOS)修改,默认STemWin540_CM4_OS_IAR_ot_ARGB.a库,
同时测试了,STemWin_CM4_OS_wc32_ot_ARGB.a库,效果一样.

编辑环境IAR 8.20.
请教高手,这个问题如何解决.

V6-911_STemWin提高篇实验_智能家居主界面设计(FreeRTOS).rar

网友A:
再用ABGR格式库测试下。

或者模拟器直接测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用ABGR格式库测试下。

或者模拟器直接测试下

使用5.32的模拟器,做了仿真,是正确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5.32的模拟器,做了仿真,是正确的.

5.50以前的模拟器版本都是ABGR格式
你将你的工程也改成ABGR格式测试下

网友:
像你现在这种情况,还是老老实实先用ABGR格式库搞好些,否则出了问题,你就束手无策

网友A:
改成下面就对了,在模拟器5.50测试通过,否则你的程序不能用
hLogo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 0, 200, 62, GUI_MEMDEV_NOTRANS, GUI_MEMDEV_APILIST_32, GUICC_M8888I);
  GUI_MEMDEV_Select(hLogo);
  GUI_SetBkColor(GUI_WHITE);
  GUI_Clear();
  GUI_SetColor(GUI_RED);
  GUI_FillRect(0,0,200,62);
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  hMemWork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 0, 200, 62, GUI_MEMDEV_NOTRANS, GUI_MEMDEV_APILIST_32, GUICC_M8888I);
  GUI_MEMDEV_Select(hMemWork);
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GUI_Clear();
  GUI_SetColor(GUI_YELLOW);
  GUI_FillRect(0,0,200,62);
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GUI_MEMDEV_Write(hMemWork);
  GUI_Delay(1000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成下面就对了,在模拟器5.50测试通过,否则你的程序不能用
hLogo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 0, 200, ...

顺利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