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的两个DialogBox通过WM_SendMessage信息

楼主(2019-07-06):
建立了两个DialogBox,一个DialogBox通过WM_SendMessage发送消息给另外一个DialogBox,但是另外一个DialogBox没有收到该信息,具体是什么原因呢,谢谢!

网友A:
大概率句柄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率句柄错了

我建立了DialogBox的句柄是3,我直接WM_SendMessage(3,&Msg);这应该不错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建立了DialogBox的句柄是3,我直接WM_SendMessage(3,&Msg);这应该不错吧

对话框主窗口是FrameWin的话,要如下方式调用
WM_SendMessage(WM_GetClientWindow(3),  &Msg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建立了DialogBox的句柄是3,我直接WM_SendMessage(3,&Msg);这应该不错吧

不一定每次句柄都是3,另外楼上提出的问题最关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