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UCLEO-H743ZI] UART DMA发送出错

楼主(2019-07-06):
最近在研究串口,用的板子是NUCLEO-H743ZI。使用串口的DMA收发模式,跑官方的例程UART_TwoBoards_ComDMA没问题。

该程序发送的是一个固定的字符串,是在main函数前定义的。我进行了如下修改:

在main函数前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,在main函数中对该数组赋值,然后用串口DMA方式发送该数组

但实际在PC端接收到的数据不是之前赋的值。而如果我用普通的串口模式发送,在PC端接收到的数据则是之前赋的值

这就很诡异了,难道串口DMA只能发送一个在mian函数前定义的字符常量?

水平有限,望大神给小弟指点迷津,感谢~

网友A:
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14: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,DMA方式问题比较多,要注意数据一致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27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14: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,DMA方式问题比较多,要注意数据一致性
http://f ...

您的例程我跑了一遍,可以对一个变量赋值后,正常用串口DMA模式发送该变量。不过还得仔细研究下您的程序才能理解得更深刻了。非常感谢~~

网友B(2020-01-21):
我用DMA发送到时候也不是我要发送的数,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DMA发送到时候也不是我要发送的数,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?

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14: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,DMA方式问题比较多,要注意数据一致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271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