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arm_mat_inverse_f32求解不出正确结果

楼主(2019-07-07):
代码如下:
          float Status;
                float32_t t01[36] = {
                0.0f,   0.0f,   0.0f,  0.0f,  0.0f,  1.0f,
                0.0f,   0.0f,   0.0f,  0.0f,  1.0f,   0.0f,
                0.0f,   0.0f,   0.0f,  2.0f,  0.0f,   0.0f,
                100000.0f,   10000.0f,   1000.0f,  100.0f,   10.0f,  1.0f,
                50000.0f,  4000.0f,  300.0f, 20.0f,  1.0f,   0.0f,
                20000.0f,           1200.0f,    60.0f, 2.0f,       0.0f,   0.0f
        };
        float32_t _t01[36];
      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pSrcA;
        pSrcA.numCols = 6;
        pSrcA.numRows = 6;
        pSrcA.pData = t01;
      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pSrcB;
        pSrcB.numCols = 6;
        pSrcB.numRows = 6;
        pSrcB.pData = _t01;

Status =  arm_mat_inverse_f32(&pSrcA,&pSrcB);

下图是matlab中计算的两个矩阵
keil中仿真结果
明显结果不对

网友A:
有这个bug,暂时无解,你可以升级到最新版CMSIS看看修正没

楼主:
源数组元数需要非零,否则返回-5;多次测试,有几个零也能计算,返回状态0(表示转置成功),但结果不对。这个函数真有BUG,不敢用了

网友B(2021-06-16):
引用 网友A:
有这个bug,暂时无解,你可以升级到最新版CMSIS看看修正没

硬汉大佬,现在有没有新的DSP库,能用的,我快被这玩意儿搞心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大佬,现在有没有新的DSP库,能用的,我快被这玩意儿搞心态了。

新版的问题一样

网友B:
我专门测试了一下,使用浮点数方面计算好像准确的。这个没有办法反馈到ARM官网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专门测试了一下,使用浮点数方面计算好像准确的。这个没有办法反馈到ARM官网吗。

上Github提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