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求助大神:fmc NE1读写地址0x6008 0000这个地址时什么反应都没有

楼主(2019-07-07):
求助大神:fmc NE1读写地址0x6008 0000这个地址时什么反应都没有;
读写地址:0x6000 1000时,都写信号都有,读取内容也正常;
但读写0x6008 0000时,NWE,NOE,NE1信号都没有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初始化

初始化

配置

配置

原来图

原来图

网友:
最最关键的你的硬件平台怎么接线的,你没说啊。。。。

原理图得贴出来啊,老铁

楼主:
你说得对,我把原理图补上了,便于阅读,把无关的东西全部删除了,如果需要完整电路,可以留下email,我给你mail过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得对,便于阅读,我把无关的东西全部删除了,如果需要完整电路,可以留下email,我给你mail过去。

我只想知道你用了哪些地址线。。。。你写出来就好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感谢!

楼主:
是配置MPU这里的问题,修改成1M就好了。

配置MPU

配置M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