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官方demo的演示,卡死在速度表界面

楼主(2019-07-08):
这个这界面经常卡这里了。 这个demo使能了什么特殊的功能吗?

网友A:
这个界面,F1跑绰绰有余,检查你的程序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界面,F1跑绰绰有余,检查你的程序问题吧

因为f103的内部ram小,跑官方demo,很多界面出不来。
使用外部,可以跑全,但是速度表界面卡死。使用内部ram,这个界面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f103的内部ram小,跑官方demo,很多界面出不来。
使用外部,可以跑全,但是速度表界面卡死。使用内 ...

这个界面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例子,可以试试

楼主:
找到了,找到了! 把armfly液晶上D0~D15线上串联的33欧姆的电阻换成0欧姆,就可以跑完了。。。。RD,WR,NE等线上的33欧姆的电阻需要保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