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:STM32定时器如何多次调用

楼主(2019-07-08):
各位老师来指点一下:STM32定时器如何多次调用,像PLC那样

网友:
PLC是啥样??

网友:
配置定时器自动装载,打开定时器,然后就会周期进入定时中断,应该是这样吧

网友:
定时器配置,然后enable,才开始使用。 不用了可以disable。 下次需要的时候再次enable。 是你需要的意思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