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了野火,原子,和安富莱的教程,感觉还是安富莱的看起来舒服一点,现在问题来了,我是买V6,还是买V7呢。

楼主(2019-07-08):
这些年,买了很多开发板了,好多板子买来都是沾灰,一来是工作太忙碌,而来工作上用到的项目很少用到stm这么高端的芯片。。
但是还是断断续续的学了stm32,稀里糊涂的学了好多年,也用STM32做了一些项目(干私活),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感觉系列糊涂的。。

我的第一块stm32板子是安富莱的V2还是V几不清楚了,大概2011年购买的,当年花了我5-6百。。也是这块板子带我入门的,当年从51转STM32感觉好难。。。
后来又稀里糊涂的买了很多其他的板子,包括野火,原子,以及其他的最小系统板子,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是最小系统板。。

后来,官方出了个cubemx这个工具,当你学会用这个工具之后,只要你是用STM的芯片,不限于用那款,你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配置好初始化代码。。
学习stm32发现更加容易了,可惜到目前为止,没哪家做过cubemx的使用和配置教程,就算是用hal库,也是按照之前标准库的开发习惯。

说了那么多,最近看了v6和V5的emwin的教程,想买块板子从新认真,系统的学习一下emwin,但是看到又有v7可以选择,性能一定会强大很多,跑emwin一定更加炫酷。。

但是看了h7比之前的那些芯片,多了好多东西,我怕我没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新的东西,我是直接买v7呢还是买V6呢,或者一起买?我怕买回来又继续沾灰。。

一起买有优惠嘛?

再次说一边,安福来莱的代码看起来太舒服啦。。。

网友A:
防止不必要的麻烦,我放在二手区了,望兄弟理解

你当前的情况,搞V6学习emWin即可,资源已经非常丰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防止不必要的麻烦,我放在二手区了,望兄弟理解

你当前的情况,搞V6学习emWin即可,资源已经 ...

没事没事,虽然我注册好久了,但是很少发言,不知道发帖的规整,所以可能违规了。。

另外,最近研究了V5,V6的emwin代码,收获颇丰,故萌生想买开发板的想法,一时兴起,有感而发。。

另外硬汉哥哥,可不可以,做一些cubemx的详细深入的配置教程来给大家学一下。。

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实际工程最重要的是快速上手,更加专注于功能的开发,不在于对芯片的详细研究。。

我用cubemx有几年了,深有体会,一款新的stm芯片,不用看各种资料,直接用cubemx配置,直接写代码。。。各种外设初始化完成后自己跳到我自己的代码里面。目前大多数教程,虽然用的hal的库,但是各种设置和风格还是跟之前用标准库一样。。自己添加hal驱动,自己初始化各种外设。。

cubemx这莫好的工具为啥不用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事没事,虽然我注册好久了,但是很少发言,不知道发帖的规整,所以可能违规了。。

另外,最近研究了 ...

明白你的意思,后面争取做个CubeMX的专题教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你的意思,后面争取做个CubeMX的专题教程。

谢谢,图形化配置确实很给力,启动硬汉兄教程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事没事,虽然我注册好久了,但是很少发言,不知道发帖的规整,所以可能违规了。。

另外,最近研究了 ...

这个cubemx看似方便,其实过度依赖不好,反而让人依赖软件自动不去深入研究芯片的各种配置以及特性。 而且st官方自动生成也不排除会出bug,到时候出了bug对着这个软件一头雾水,到头来还不如不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cubemx看似方便,其实过度依赖不好,反而让人依赖软件自动不去深入研究芯片的各种配置以及特性。 而 ...

如果有时间深入研究当然没问题,不管那种方式如果有bug,只要是用hal库,能有啥办法ma嘛。。

其实用hal也可以直接根据自己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的,我之前用spi刷tft,直接用库函数来的太慢了,自己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快了N倍,用多了自然就熟悉了。。但是不可否认,用cubemx确实来的太快太直接了。。。

网友(2019-10-02):
V6吧,V7目前还不全,而且H7比F4变化太多了,起码前半年都是在学习MCU而非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事没事,虽然我注册好久了,但是很少发言,不知道发帖的规整,所以可能违规了。。

另外,最近研究了 ...

同感,刚刚入坑,这么好用的工具却没有多少好教程支撑,看了原子HAL的代码,感觉依旧是标准库的风格,现在自己摸索HAL,想用什么语法就百度,但感觉对HAL库的理解以及使用还是太肤浅了

网友(2020-05-15):
引用 楼主:
如果有时间深入研究当然没问题,不管那种方式如果有bug,只要是用hal库,能有啥办法ma嘛。。

其实用hal ...

那是因为hal库的spi函数是用来刷数组的,里面有大量的各种前期检验判断。假设一个数组有几十上百个元素还好,各种判断占用时间的比例也不高,但如果一次发几个字节或者干脆一个字节重复发只为了给tft刷背景色那就慢的死,除非给tft再开个缓存。所以我就参考它的核心部分自己再写了个函数,刷屏速度从拉窗帘到一眨眼的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