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大神为什么用存储设备刷图还是能看到刷图过程

楼主(2019-07-08):
用存储设备刷一张背景图,但是还是能看到自上而下刷图的过程,想请教一下是为什么?大家帮忙看看。

代码如下:

//显示C文件格式的位图
void draw_bmbk(void)
{
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SetTextMode(GUI_TM_TRANS);        //透明显示
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bk,0,0);  //绘制背景图标
}

void draw_bk(void)
{
        GUI_MEMDEV_Handle hMem0;
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hMem0 = GUI_MEMDEV_Create(0,0,800,480);        //创建存储设备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0);        //选择hMem作为绘制操作目标的存储设备

        draw_bmbk();        //执行要显示的内容复制到存储设备中
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                  //选中LCD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0, 0, 0);
        GUI_Exec();
}

hMem0 返回 0x00000004

用断点试过了,程序走到GUI_MEMDEV_WriteAt(hMem0, 0, 0);的时候才开始刷图,说明确实是存储设备刷的图。

这个是LTDC的时钟频率设置,感觉也不慢了
EMWIN内存空间设置了8*1024*1024,块大小 0x80

hMem0返回值0x0000004

hMem0返回值0x0000004

LTDC时钟频率设置

LTDC时钟频率设置

显示效果

楼主:
EMWIN内存空间设置了8*1024*1024,块大小 0x80

网友A:
你的硬件平台是不是有问题,这个绘制的确有问题。底层做DMA2D优化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硬件平台是不是有问题,这个绘制的确有问题。底层做DMA2D优化没

不清楚,这个是别人的DEMO,我刷进去就能点亮了,其他的也不知道改哪里,大神教教我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清楚,这个是别人的DEMO,我刷进去就能点亮了,其他的也不知道改哪里,大神教教我呗

这就麻烦了,一两句也说不清楚,你参考站长的例子移植吧,也有教程说明,你可以看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B:
补充:没仔细看描述,你说的是刷图慢就不是以上原因了。我说的是如果有闪烁现象,那就是那两句引起的。
但目前看来你那两句也是多余的,空耗了CPU时间,降低了刷图速度。

网友(2019-08-19):
引用 网友B:
补充:没仔细看描述,你说的是刷图慢就不是以上原因了。我说的是如果有闪烁现象,那就是那两句引起的。
...

如果把这两句删掉,想要接下来显示其他的界面,不是还要调用这两句吗

网友:
刷图速度跟你设置的屏幕像素格式也有关系,我在自己的硬件平台上测过,同样使用内存设备,在RGB888的屏幕像素格式下,F429刷一张800*480的图片要100多ms,而如果是RGB565,刷同一张图片只要20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