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快速定位硬件异常位置方法,调用show caller code即可快速锁定

楼主(2019-07-09):
这个要感谢V5群友告知,以前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功能。

以V7的例子:V7-009_移植SEGGER的硬件异常分析机制进行说明,针对这个例子,在V7用户手册上也有教程。

但是查找硬件异常位置略显繁琐,使用MDK的这个方法,就可以快速锁定位置,无需再单步调试进入了。

比如例子进入硬件异常会卡死在这里:

楼主:
IAR也可以快速锁定,而且提示出错原因:

IAR8自带的硬件异常分析提示功能比较实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746&fromuid=58

网友:
赞一下,表示一直不知道这个用法

网友:
只能裸机

网友A(2019-11-17):
在有RTOS的环境下,这个还能用吗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有RTOS的环境下,这个还能用吗 ?

OS下不行。

网友:
谢谢硬汉大哥!

网友:
请问硬汉,这个需要一直segger的代码是吧?

网友:
感谢安福莱科技,感谢硬汉哥

网友(2020-01-02):
感谢,这个办法是挺好用的,哪天遇到试试

网友B:
ucos下也可以用,已成功找到一个硬错误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cos下也可以用,已成功找到一个硬错误问题

我在OS下也测试过几次,好用。

网友(2020-02-02):
这个比之前用的 查找反汇编简单多了

网友C(2020-06-24):
老大!MDK4,我在RTX中好像是没有这功能?还是一定要MDK5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大!MDK4,我在RTX中好像是没有这功能?还是一定要MDK5才行?

如果MDK4里面没有,那就是后面新增的。

网友(2021-10-13):
Mark一下,show caller code

网友:
刚刚才知道这个功能。赞,马上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