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 MDK和SES两个IDE在修改外部晶振的条件下,出来的主频为什么不一样

楼主(2019-07-09):
由于本人古董笔记本编译HAL库太慢了(20分钟+),换成了SES。今天测试自己做的板子(用的8M的晶振),调试SES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MDK和SES文件设置相同的情况下,SES出来的主频要大于400M,这是SES的BUG,还是我没有修改好?请各位帮忙看看。 下面上图MDK(5.23)
demo路径(\STM32Cube_FW_H7_V1.3.0\Projects\STM32H743I_EVAL\Templates)
keil能正常输出设置好的主频(外部晶振8M)

SES(4.16)
可以看到输出的频率大于400M
改动分频数,出来的频率又不一样
这是软件BUG 还是 我没改好,求指教,谢了。

网友A:
没事,我用MDK和IAR还测试出来过401MHz,也是神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事,我用MDK和IAR还测试出来过401MHz,也是神奇

谢啦   我一直纠结这个问题,以前在keil里面没有遇到过(stm32f4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事,我用MDK和IAR还测试出来过401MHz,也是神奇

我用Freertos 里面的时钟频率就是这个   也没影响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Freertos 里面的时钟频率就是这个   也没影响吗?

没事啊,这点误差,分频后微乎其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事啊,这点误差,分频后微乎其微

谢啦  我现在在freeRTOSConfig.h用的SystemCoreClock,  没有直接写400M

网友(2019-09-24):
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:

热心群友帮忙找到H7的主频获取是400MHz多个零头这种尴尬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14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