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USB已经可用?

楼主(2019-07-09):
使用cubemx生成USB CDC VCP的代码,PC端win10,插拔USB口设备管理器里面COM都能很好的识别到。如果调用CDC_Transmit_FS也可以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显示,这些都是OK的。不OK的地方是如果调用CDC_Transmit_FS发送频率稍快,比如500ms(其实一点儿也不快)或更短周期,插拔USB口后PC端就识别不到COM口了。那么问题是如何来判断USB已经就绪?在usbd_conf.c里面的HAL_PCD_ConnectCallback函数里面置位标志的简单方法也不行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提的好,有时候还真有这种需求,后面也试试看

网友A(2019-09-17):
你底层不能解决UCB CDC VCP 插拔重连接问题啊,这个只能上位机软件自己检测连接断开然后 重新打开或关闭句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底层不能解决UCB CDC VCP 插拔重连接问题啊,这个只能上位机软件自己检测连接断开然后 重新打开或关闭句 ...

上位机的话,只能扫描设备是否存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