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WM_SetCreateFlags和GUI_Init的先后问题

楼主(2019-07-09):
今天在看资料,看到这段话:
使用函数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分两种情况,如果此函数是放在函数 GUI_Init 前
面,那么所有的窗口将自动使用内存设备,使用内存设备的好处是有效避免闪烁感。如果此函数是放
在函数 GUI_Init 后面调用,那么桌面窗口是没有使用内存设备的,这点要特别注意。

另外,测试中还发现一点,如果用户将函数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放在
GUI_Init 前面, 桌面窗口也是可以自动重绘的, 这样就可以不需要使用 WM_SetCallback 来设置桌面
窗口回调函数或者使用函数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UE),不过重绘的颜色固定为灰色。

我原来是WM_SetCreateFlags写在GUI_Init后面的,用存储设备刷一张彩色背景图,不会花屏。
现在改到GUI_Init前面,仿真的时候发现,在执行GUI_Delay或者GUI_Exec函数的时候,屏幕就会花屏,请问大神,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放在桌面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在桌面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刷

不敢刷,有刷图痕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敢刷,有刷图痕迹

赶紧把你的程序模板换了吧,我都替你着急,折腾太长时间了,没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学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赶紧把你的程序模板换了吧,我都替你着急,折腾太长时间了,没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学习了。

我就那么一个程序模板,也不知道哪里有别的模板,硬件不配套也没办法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