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发现OLED使用emWin时,没法使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,分享个解决办法

楼主(2019-07-10):
没法使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,会导致窗口上刷新控件的时候会闪烁,看着不舒服。

而使用这个函数时,发现显示不正常。

解决办法是每100ms整体刷新一次屏幕即可,平时emWin都是直接操作OLED的显存空间(专门为其开辟一个128*64bit的显存空间)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函 数 名: _cbTimer
*  功能说明: 定时器回调函数
*  形    参: pTM 消息指针
*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_cbTimer(GUI_TIMER_MESSAGE * pTM)
{
        switch (pTM->Contex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100ms刷新一次OLE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EndDra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此函数一定要调用,设置重新启动,要不仅执行一次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TIMER_Restart(pTM->hTim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 创建定时器 */
    hTimer = GUI_TIMER_Create(_cbTimer, /* 回调函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/* 绝对时间,设置系统上电后 1ms 作为溢出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1,   /* 可以认为此参数是区分不同定时器的 ID,方便多个定时使用同一个回调函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     /* 保留,暂时未用到 */

        /* 设置定时器周期为 1ms */
        GUI_TIMER_SetPeriod(hTimer, 100);

网友:
又学到一个新函数。。

网友A:
我记得裸机模式下,不用emwin这种,一般也都会这样定时刷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裸机模式下,不用emwin这种,一般也都会这样定时刷新

对,就是把裸机的思路直接用到emWin上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,就是把裸机的思路直接用到emWin上了。

我看过这个移植的代码,没有看到哪里有刷新数据到LCD的函数,EMWIN只是把数据写到了缓存。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GUIRefresh
*        功能说明: emWin刷新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OS_CFG_PRIO_MAX - 3u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extern __IO uint8_t s_ucRA8875BusyNow;
static void AppTaskGUIRefresh(void *p_arg)
{
        (void)p_arg;                /* 避免编译器告警 */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/* RA8875 触摸*/
//                 if (g_ChipID == IC_8875)
//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资源共享标志 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_ucRA8875BusyNow == 0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TOUCH_Exec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/* XPT2046 */
//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TOUCH_Exec();
//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BSP_OS_TimeDlyMs(20);
    }
}

是这个吗硬汉老师,但是确实美看到LCD刷新函数在哪里调用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看过这个移植的代码,没有看到哪里有刷新数据到LCD的函数,EMWIN只是把数据写到了缓存。。

******** ...

在这个帖子里面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highlight=OL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