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高端电流波形测试记录(第4版主板)

楼主(2019-07-10):
2019-07-10
INA138 两个输入端电压必须高于2.5V(手册要求高于2.7V, 低于36V),否则输出会满偏。也就说该电路不能应用到负载电压过低的场合。

使用DAC电路输出方波电压(2.5V和8V跳变,频率1KHz),电阻箱(200欧)作为负载。测试波形如下:
电压突变时,电流有过冲现象(应该是假象)
估计原因:INA138电流检测芯片在负载电压突变时,两个输入端电压变化不同步导致差分放大器输出突变。
如果负载电压相对稳定,则不会出现过冲波形。

电路图:

电路待优化,INA138和两个运放的电源VDD3.3 可考虑增加滤波。

网友:
硬件只剩这块的问题了吗?

网友A:
波形是怎么做出来的?

是不是xls还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波形是怎么做出来的?

是不是xls还是

波形是PC软件绘制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波形是PC软件绘制出来的

C++builder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波形是PC软件绘制出来的

开源开源

开源

网友B:
早点开源硬件和软件,让网友群策群力来做吧。这样闭门造车,不知道何时是个头了。我相信有很多网友在模拟电路这方面经验比你们丰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早点开源硬件和软件,让网友群策群力来做吧。这样闭门造车,不知道何时是个头了。我相信有很多网友在模拟电 ...

强烈支持 +1

我的花呗已经准备好

ps:硬件软件就是开源的,在这里可以下载,兄弟关注的还是不够仔细啊,等着各位大佬提建议呢

H7-TOOL主板第4版,显示板第5版,示波器模块第3版原理图(2019-05-2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846

网友:
有能力的各位大佬上啊,软件硬件都是开源,看看有没有好建议的,提出来,希望可以早日发布

让我们早日可以买到硬件平台,已经迫不及待

网友:
低边电流检测简单,稍微好点的运放就可以用来测试,效果还行

楼主:
1NA180和1NA181共模电压可以到0V。H7-TOOL使用的1NA138只能到3V。
但是在Vcm共模电压发生突变时,输出依然会存在尖峰。

1NA180 : 不带REF参考电压,检测正常电流
1NA181 : 带REF参考电压,支持负向电流。

楼主:
看上去这个AD8418芯片可以解决INA138的两个问题:(1、共模电压到0V;  2、共模电压突变输出无突变)
INA138芯片 : 3元 。共模电压 3到36V。正向电流检测。共模电压突变输出会突变。
INA180 : 2元 。共模电压 -0.2到26V。正向电流检测。共模电压突变输出会突变。
1NA181 : 3元。共模电压 -0.2到26V。正向和反向电流检测。共模电压突变输出会突变。
AD8418 :15元。共模电压 -2V到70V。双向检测。输出不受共模电压突变影响。

性能优异,当然价格也可观。 就是增益有点偏小,只有20倍。

网友:
贵点就贵点吧,东西好就行了,相信关注了这么久的人应该对这点预算增加还是能理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