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基于V7的emWin多屏显示方案模板,同时驱动LCD和OLED例程

楼主(2019-07-10):
说明:
1、多屏驱动跟多图层驱动是类似的,可以使用函数GUI_SelectLayer做切换选择。
2、为了避免OLED闪烁问题,创建一个128*64bit的显存空间,然后使用emWin的GUI_TIMER_Create创建个100ms的定时器,
     定时器整体刷新OLED即可,平时emWin都是直接对显存的操作,不往OLED里面刷数据。
3、LCD是采用H7的LTDC驱动,32bit SDRAM做显存,而OLED是采用FMC驱动,DTCM做显存。

OLED:

OLED+LCD:

楼主:
整理好,已经发布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整理好,已经发布

牛人就是牛人,无可挑剔

网友:
失误,忘了买软排线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