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H7 D2域SRAM不能作为显存问题

楼主(2019-07-10):
请教下,为什么用D2域的SRAM不能作为显存   总共有290K的内存   480*272占256K    但是做显存就死机,访问读写没问题,用0x24000000 地址也没问题。

网友A:
楼主看下这个图就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下这个图就明白了

不错的,我之前也用AXISRAM 试了试没问题,换成内部SRAM就不行了,没有去深究,看到图片后了解了。一个IC注意的点真的太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下这个图就明白了

感谢老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下这个图就明白了

没太明白 好歹在画上划两下呀?是因为LTDC没有连接SRAM2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太明白 好歹在画上划两下呀?是因为LTDC没有连接SRAM2?

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太明白 好歹在画上划两下呀?是因为LTDC没有连接SRAM2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