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为什么我的父窗口回调函数不能自动进入

楼主(2019-07-10):
我在桌面下新建了一个父窗口(父窗口存放的是一张彩色背景图),在父窗口下面新建了2个子窗口,用来更新数值。
在while循环里一直手动对子窗口无效化操作,触发子窗口回调函数,屏幕上数值一直在正常累加显示,但是父窗口的回调函数没有被触发,被子窗口遮掉的区域没有重绘,请问怎么样才能自动触发父窗口的回调函数(仿真的时候父窗口回调函数打了断点,也没有进入过函数)。

代码如下:

//父窗口回调函数
static void _cbWindow1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switch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TextMode(GUI_TM_TRANS);        //透明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bk,0,0);  //绘制背景图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void Win1_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父窗口初始化
{

        hWnd1 = WM_CreateWindow(0,0,800,480,WM_CF_SHOW,_cbWindow1,0);
        WM_Invalidate(WM_HBKWIN); //父窗口无效
        GUI_Delay(100);

}

static void _cbGear1(WM_MESSAGE* pMsg) {                  //子窗口2回调函数
  GUI_RECT Rect;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PAINT:
    WM_GetInsideRect(&Rect);
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52515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画笔颜色
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GUI_FONT_D6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字体 D64
    GUI_ClearRectEx(&Rect);
                Gear=Speed_Num/40;
                GUI_DispDecAt(Gear,2,0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值Gear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 //要处理WM_GetInsideRect发过来的消息(检索内部矩形的大小)
  }
}

static void _cbSpeed1(WM_MESSAGE* pMsg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窗口1回调函数
  GUI_RECT Rect;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PAINT:
    WM_GetInsideRect(&Rect);
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GUI_FONT_D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字体 D80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画笔颜色
    GUI_ClearRectEx(&Rect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eed_Num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DecAt(Speed_Num,0,0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值Speed_nu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peed_Num>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DecAt(Speed_Num,0+30,0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值Speed_nu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DecAt(Speed_Num,0+60,0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值Speed_nu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 //要处理WM_GetInsideRect发过来的消息(检索内部矩形的大小)
  }
}

void Data_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窗口初始化
{

        hSpeed1=WM_CreateWindowAsChild(SPEED_X,SPEED_Y,SPEED_SIZE_X,SPEED_SIZE_Y,hWnd1,WM_CF_SHOW,_cbSpeed1,0);//在父窗口hWnd1下新建子窗口1,回调函数_cbSpeed1
        hGear1=WM_CreateWindowAsChild(GEAR_X,GEAR_Y,GEAR_SIZE_X,GEAR_SIZE_Y,hWnd1,WM_CF_SHOW,_cbGear1,0);//在父窗口hWnd1下新建子窗口2,回调函数_cbGear1
        WM_Invalidate(hWnd1); //父窗口无效
        GUI_Exec()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while(1)// main主循环   不断子窗口无效化
  {

                if(Speed_Num++>198)Speed_Num=0;
                if(Km++>99998)Km=0;
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hSpeed1); //hSpeed1窗口无效
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hGear1); //hGear1窗口无效
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50);
        }

楼主:
本来是想让子窗口的数字更新,父窗口重绘相应的无效区域的,现在不触发父窗口回调函数,该区域直接被清空了

网友A:
发个完整的模拟器测试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个完整的模拟器测试代码。

刚刚学起来移植到模拟器。。。。。。。之前都是直接在芯片上跑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WM_Demo.c

模拟器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个完整的模拟器测试代码。

刚刚尝试了WM_SetTransState(hGear1,WM_CF_CONST_OUTLINE | WM_CF_HASTRANS);也还是没有效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刚尝试了WM_SetTransState(hGear1,WM_CF_CONST_OUTLINE | WM_CF_HASTRANS);也还是没有效果

好的,老铁,我测试下看看

网友A:
测试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你这个数值更新,创建两个TEXT文本控件就够用,完全不需要两个子窗口,太繁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你这个数值更新,创建两个TEXT文本控件就够用,完全不需要两个子窗口,太繁琐了

我是想让上面的数字刷的时候,父窗口的相应区域重绘一下,不然会有带有一个背景色的数字,实际想达到这样的效果,而不是这样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你这个数值更新,创建两个TEXT文本控件就够用,完全不需要两个子窗口,太繁琐了

文本控件可以做到透明效果吗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了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你这个数值更新,创建两个TEXT文本控件就够用,完全不需要两个子窗口,太繁琐了

文本区域不是始终不变的,后期还要在表盘内做GIF动画滚动切换,所有做的是窗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