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在犹豫H7-TOOL是否需要支持1.8V的USH1高速卡

楼主(2019-07-10):
H7-TOOL 的SD卡电路固定3.3V电平。对于1.8V的高速卡不能支持。

新买了一张USH-I的卡,发现无法识别,跟踪发现是H7的SD驱动程序有问题。
这张卡在V6开发板上是可以用的。H7-TOOL的SD卡电路识别以前的卡没问题,说明电路没问题。

计划加上 IP4856CX25,支持1.8V的SD3.0高速卡。
但是这个IC很难布线,BGA 0.4mm球距。ST官方板子是将这个IC做了一个转接板再贴装的。
我们模仿ST也设计了转接板(8*8mm),还未去做。成本太高。

做这个转接板打样费用接近2000元,需要BGA盘中孔,孔内赛树脂, 四周半孔0.4mm,间距1mm。工艺复杂。

网友A:
1、ST的SD卡驱动历来就是以不稳定,不完善著称,可以使用KEIL的RL-FlashFS试试。

2、如果打算支持USH1,其实不如考虑eMMC,这种卡的价格跟eMMC是一个档次的,当前ST的H750探索板已经开始采用eMMC,采用8线SDIO,容量4GB。

实际产品可以让客户自己选择贴或者不贴

网友:
零售价格基本是5-6刀

网友:
通用性优先吧,如果只是因为增加SD卡的适用范围增加布线难度和成本,感觉划不来。因为比起需要付出的代价,并没有太打动人的理由。

楼主:
倾向于byccc 的建议,直接上8线的emcc。 从原理图来看,SD3.0(4线)用到的几个GPIO和这个emcc的GPIO是相同的。
成本方面相差不大,但是emcc好贴装,焊接可靠一些。

网友:
吧时钟降下来就行了,设置4分频,我也用的U1的卡,没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ST的SD卡驱动历来就是以不稳定,不完善著称,可以使用KEIL的RL-FlashFS试试。

2、如果打算支持USH1, ...

ST的SD卡我也是吃了苦头,唉

网友:
byccc的建议好,使用emcc可靠

网友:
网上有人测试过EMMC8线,4线,速度没什么区别,不知什么原因,有试过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