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解决SEGGER RTT实现emWin截图功能,非常方便,不再需要任何外部存储器了,分享基于V7例程

楼主(2019-07-11):
说明:
使用SEGGER RTT方式还是非实用的,在做产品文档时,可以方便的实现截图功能,以往都需要借助SD来存储,略显麻烦。

例子:

使用注意事项
实际测试下这里选择H7系列无法正确连接,改成用STM32F429BI可以连接上V7板子了,对于这点,务必要特别注意

其它看此贴进行设置即可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417

效果:
选择Get screenshot

截图成功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:
emwinspy 和RTT什么关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mwinspy 和RTT什么关系?

都是SEGGER家的东西

网友:
好贴,准备也移植升级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spy 和RTT什么关系?

RTT是这个:

【专题教程第5期】工程调试利器RTT实时数据传输组件,替代串口调试,速度飞快,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中随意调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177&fromuid=5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TT是这个:

【专题教程第5期】工程调试利器RTT实时数据传输组件,替代串口调试,速度飞快,可以在中 ...

是的,我在项目中集成了RTT,主要是用来替代printf。以为可以实现截图了,发现它和emwinspy不是一个。。。
我的emwin使用的是STemwin5.40 ,RTT工作正常,这个emwinspy连接不上。。。是因为版本低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我在项目中集成了RTT,主要是用来替代printf。以为可以实现截图了,发现它和emwinspy不是一个。。 ...

要用5.44,后期版本才支持

网友:
工具越来越强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要用5.44,后期版本才支持

已经更新项目中的emwin至5.44,更新RTT至6.40. 使用RTT View可以连接且正常显示; 使用emwinspy连接,说RTT错误。
还有哪里需要关注设置?

已经对比了例程,还需要加入一个GUI_SPY_X_StartServer的任务,即添加文件GUI_SPY_X_StartServer.c文件。
例程里面是RTX的任务,修改为FreeRTOS的任务就好了,相关函数为xTaskCreate(_ServerTask_RTT,"emWinspyTask",500,NULL,3,&HemWinspyTask); 。里面的任务栈需要较大,此处占用了500x4字节。

实测中,对系统的高速采样中断有影响,调试完成后,最好还是关闭(注释)掉这个任务。

网友B(2019-08-23):
在您发布的h7的【模板】ucosiii + emwin上进行操作,发现截图不行啊。emwin用的5.44a,想请教下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您发布的h7的【模板】ucosiii + emwin上进行操作,发现截图不行啊。emwin用的5.44a,想请教下是什么情 ...

【已解决】int GUI_SPY_X_StartServer(void) 函数中两个表达式:
_IndexUp   = SEGGER_RTT_AllocUpBuffer  ("emWinSPY", _acBufferUp,   sizeof(_acBufferUp),  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TRIM);
_IndexDown = SEGGER_RTT_AllocDownBuffer("emWinSPY", _acBufferDown, sizeof(_acBufferDown)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TRIM);

参数一定要是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TRIM

网友(2020-10-27):
这个emWinSPY是不是要用ARGB格式??
我这边是RGB565格式的,用了有问题

网友C:
老大,我这边移植了emWinSPY,
系统GUI、屏都是用的RGB565的,
点击截图 弹出 assert image.isOk() failed in wxBitmap,

是不是emWinSPY必须要ARGB格式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老大,我这边移植了emWinSPY,
系统GUI、屏都是用的RGB565的,
点击截图 弹出 assert image.isOk() faile ...

问题解决了,
搞了半天是我忘了关看门狗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问题解决了,
搞了半天是我忘了关看门狗。。。

这个截图功能非常占用时间和资源。。。。。。感觉上界面刷新停顿1秒以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截图功能非常占用时间和资源。。。。。。感觉上界面刷新停顿1秒以上了。

是的
我这480x854的,需要5-6秒
不过没关系,这个是特殊版本才用到
弄个宏控制RTT和emWinSPY的任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