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stm32-v5 USB-HID通信

楼主(2019-07-11):
stm32f407- V5开发板实现usbhid的功能,提供源码供参考学习

移植官方的例程,

感谢硬汉兄的指点!!

源码

HID工具V1.3.1.exe

工具

网友:
相当给力,赞

网友A(2019-09-18):
想請教一下woshihaohan大大,

這HID工具的DRIVER是
WINDOWS原本的HID DRIVER嗎??

謝謝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請教一下woshihaohan大大,

這HID工具的DRIVER是

对。

网友A:
HI 板主,那再想問一下這WINDOWS原生的
HID DRIVER是否有參考的資料??
是否有可以參考的C#的範例??

因為目前有找到兩個DRIVER來存取,一個是LibUsbDotNet
但這個就得把WINDOWS的"USB輸入裝置"利用
inf-wizard改成一個它自己的裝置
"libusb-win32 devices"

所以就想找另一個不用改driver的solution
就找到另一個ahid的driver,但是這個我自己試起來只能讀,
沒法子寫到裝置裡.

所以目前在找一個可以對自己的"USB輸入裝置"讀寫的c# driver.

謝謝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I 板主,那再想問一下這WINDOWS原生的
HID DRIVER是否有參考的資料??
是否有可以參考的C#的範例??

你说的是上位机范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是上位机范例?

HI 板主

YES.

网友A:
HI 板主

是C++的SAMPLE啊..........
這還得去安裝一個WDK_EN_7600的
WINDOWS DRIVER KIT

要重新看了, 對C++的專案沒那麼熟..

謝謝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I 板主

是C++的SAMPLE啊..........

使用我这个帖子里面的案例方法,倒是使用C就够:

【专题教程第8期】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,仅需C即可,简单易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026&fromuid=58

网友:
HI 板主晚安.

你這個範例我己經試成功讀寫了.
但是看了下DRIVER你好像也是用LibUsbDotNet.
把DRIVER改成:"libusb-win32 devices"

我現在是想找一個可以不用改DRIVER,
用原本的"USB輸入裝置"就可以讀寫的C#上位機範例.

之前找到這個, 但目前試只能讀,寫不進去.
http://ahidlib.com/pages/index.php

网友:
HI 板主晚安

所以我才會對woshihaohan大大的
這個HID工具V1.3.1.exe感興趣.

因為真的可以對
V5開發板列舉的"USB輸入裝置"作讀寫.

网友A:
HI 板主

這個HID工具V1.3.1.exe
的關於頁面上有註明是C#寫的??

但您給的KEIL這個是C++範例??
連"Micrium提供的一些USB设备上位机软件包
"一打開也是C++範例.

謝謝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I 板主

這個HID工具V1.3.1.exe

那就学习下C++即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HI 板主

這個HID工具V1.3.1.exe

可以试下这个小软件,上半年做USB HID的时候用这个小工具做了调试,非常不错,C#写的
rawHID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试下这个小软件,上半年做USB HID的时候用这个小工具做了调试,非常不错,C#写的
rawHID

HI 莊稼漢

謝謝.

网友D(2020-07-06):
你好,硬汉,我下载之后连接USB显示无法识别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硬汉,我下载之后连接USB显示无法识别?

友情帮你测试了下,没问题,具体你那里怎么回事,自己查一下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友情帮你测试了下,没问题,具体你那里怎么回事,自己查一下吧

谢谢 硬汉, 找到原因了 时钟配置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 硬汉, 找到原因了 时钟配置不对

时钟不对,会造成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