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50和743区别在哪,除了Flash。

楼主(2019-07-12):
在选型手册上看到750和743除了Flash外,RAM也有所区别,750是1056KB,比743的1024KB多了32KB。这32KB做什么用的,如果是代码缓存的话,是不是运行外部Flash的程序750要比743快的多?有木有大佬解一下小弟的迷惑

网友A:
你是不是数错了,看看这个H743是多少。

1、AXI SRAM(D1域,200MHz)
地址:0x2400 0000
大小: 512KB

2、AHB SRAM(D2域,200MHz
SRAM1
地址:0x3000 0000
大小:128KB

SRAM2
地址:0x3002 0000
大小:128KB

SRAM3
地址:0x3004 0000
大小:32KB

3、AHB RAM(D3域,200MHz
SRAM4
地址:0x3800 0000
大小:64KB

BKUP SRAM
地址:0x3880 0000
大小:4KB

4、TCM RAM(400MHz)
DTCM-RAM
地址:0x2000 0000
大小:128KB

ITCM-RAM
地址:0x0000 0000
大小: 64KB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512KB + 128KB + 128KB + 32KB + 64KB + 4KB + 128KB + 64KB = 1024KB + 32KB + 4KB

网友:
价格也是不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数错了,看看这个H743是多少。

1、AXI SRAM(D1域,200MHz)

我是在选型手册上看到的

总感觉743少了点什么😂。另外再问一下大佬,767和750是不是也是只有Flash的差距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在选型手册上看到的
总感觉743少了点什么😂。另外再问一下大佬,767和750是不是也是只有Flas ...

ST官方经常犯这种低级错误,之前框图将H743的ADC一直显示成12bit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官方经常犯这种低级错误,之前框图将H743的ADC一直显示成12bit的。。。。

看了一下数据手册,确实没区别。。看来ST选型手册确实没怎么用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