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IO开启硬件流控后写入出现CRC错误...

楼主(2019-07-12):
SDIO模块使用DMA方式,4线模式,开启硬件流控,只要分频数设置为 0(即 48M /(2+0))或者1(即 48M /(2+1)),写入数据就会出现数据CRC错误,设置为2以上就没问题,但是读取操作即便设置为0也正常,到底什么原因呢?很头疼...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?或者有人在开发板上测试过没,困扰好几个月了....芯片用的F429。

网友A:
楼主要使用ST最新版的SD卡驱动,然后将SDIO改成1线方式,如果还是有问题,你的硬件应该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要使用ST最新版的SD卡驱动,然后将SDIO改成1线方式,如果还是有问题,你的硬件应该出问题了

F4的库是最新的,版本 1.24.1。
改成1线模式和4线模式的现象相同,分频为0或1就会出现数据CRC错误,只有分频2以上才行.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4的库是最新的,版本 1.24.1。
改成1线模式和4线模式的现象相同,分频为0或1就会出现数据CRC错误,只有 ...

你这个是HAL,我说的标准库,按我说的方法,可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HAL,我说的标准库,按我说的方法,可以解决。

首先项目用的都是HAL库,不可能再换成标准库了,其次,必须用4线模式,1线太慢了。
能说说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吗?折腾好几个月了,到底哪块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首先项目用的都是HAL库,不可能再换成标准库了,其次,必须用4线模式,1线太慢了。
能说说为什么出这个 ...

我也刚接触HAL,各种BUG还不熟练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首先项目用的都是HAL库,不可能再换成标准库了,其次,必须用4线模式,1线太慢了。
能说说为什么出这个 ...

可能是你的SD卡速度限制,找一个高速SD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你的SD卡速度限制,找一个高速SD试试

F429的SDIO只支持普通速率的卡,最高频率不能超过25MHz,手册里写的。我用的卡速度绝对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