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modbus rtu命令怎么会是9个字节?

楼主(2019-07-12):
最近刚接触modbus,想用单片机与PLC文本屏进行通讯,所以在研究通讯协议,第一步就遇到不解,看到modbus rtu协议中一个命令是8个字节:字节1(站点)、字节2(功能码)、字节3(寄存器地址高)、字节4(寄存器地址低)、字节5(寄存器数量高)、字节6(寄存器数量低),最后两个字节是CRC。但是用串口调试软件发现文本屏(主机)发送一个命令却是9个字节:
01 02 00 00 01 14 2C A7 F6
问题是与modbus rtu协议相比,为什么会多了一个字节?

网友:
这个需要你看下这个文本屏说明书

网友(2019-08-26):
不好意思,没看清顶楼的内容就回复了,已编辑掉。确实应该看一看文本屏的手册怎么说,不过,接收9个字符也许会导致CRC出错,如果知道文本屏这一特性,也可以编程解决CRC的校验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modbus的数据长度都是偶数字节吧。 你这个肯能是主机本身特别设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