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的GPIO配置不同速度等级支持的最高速度(LOW,MEDIUM,HIGH ,VERY_HIGH)

楼主(2019-07-13):
HAL库的定义变成了下面这样,不方便了解具体的速度等级,有了下面的表格就方便知道支持的等级

#define  GPIO_SPEED_FREQ_LOW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0U)  /*!< Low speed     */
#define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1U)  /*!< Medium speed  */
#define  GPIO_SPEED_FREQ_HIGH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2U)  /*!< Fast speed    */
#define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 ((uint32_t)0x00000003U)  /*!< High speed    */

网友A(2021-02-19):
spi 和 iic,一般分别配置成哪个速度等级比较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i 和 iic,一般分别配置成哪个速度等级比较好?

你的SPI和IIC处于那个速度等级,然后配置的GPIO配置的速度等级略大于这个速度即可

网友B(2021-06-21):
CL这个电容是我们自已硬件或是STM32芯片内部自带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L这个电容是我们自已硬件或是STM32芯片内部自带的?

CL是外置的Loading capacitor ,负载电容。

网友C(2022-02-10):
请问下普通IO(FT)与快速IO(FT_h)分别能设置最大速度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下普通IO(FT)与快速IO(FT_h)分别能设置最大速度多少?

看了下F4的数据手册里面,还没有FT_h这个区分,

H7的手册里面有,不过手册里面没有给FT和FT_h速度区分参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F4的数据手册里面,还没有FT_h这个区分,

是的,所以我怕给LCD那些引脚(PJ0-15/PK0-7)设置very high会有隐患,我看了您LCD的代码,那里面设置的是high,所以我想保险起见也设置high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F4的数据手册里面,还没有FT_h这个区分,

我用的是H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