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H7-TOOL计划采用的emmc芯片手册 镁光和东芝的

楼主(2019-07-13):
H7-TOOL下一版要将SD卡插座替换为emmc芯片,正在设计中。
镁光MTFC4GACAJCN-1M 和东芝THGBMDG5D1LBAIL 。两个emmc型号都是4G字节的。封装为 FBGA153。  价格在17-20元之间。
镁光
东芝 THGBMDG5D1LBAIL.PDF (400.35 KB, 下载次数: 24) (这个文件只是简介)
BGA球距 0.5mm,比H750 0.65的球距更小。嘉立创的工艺是做不了了。

网友:
这读性能太爽了

网友A:
模拟的问题解决了吗?
还该EMMC,遥遥无期的感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模拟的问题解决了吗?
还该EMMC,遥遥无期的感觉了

你说的是那个高边检测的问题? 我觉得那个问题挺好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模拟的问题解决了吗?
还该EMMC,遥遥无期的感觉了

感觉他们下次打烊板子,不能仅仅解决下那个简单问题就打烊个板子,不划算,板子密度太高了,焊接一次都很费劲,带eMMC就爽了。

网友B:
0.25mm的pad,3.2mil线宽?这工艺跟板子上其他器件比起来,很突兀啊,有必要选用专为高密度板设计的eMMC么?SD NAND之类如何呢?

网友C:
SD卡的可拔插功能不是很方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.25mm的pad,3.2mil线宽?这工艺跟板子上其他器件比起来,很突兀啊,有必要选用专为高密度板设计的eMMC么 ...

这个emmc是0.5mm间距,还能够用通孔扇出。H7探索版就是这样直接贴装到底板。
SD NAND 必竟非主流,极少厂家做。128MB 10元的价格有优势,大容量的就没优势。
另外速度肯定赶不上8线的emm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D卡的可拔插功能不是很方便吗?

SD卡有接触问题,不同厂家卡的驱动兼容性问题。除了能将手上的剩卡废物利用之外,没有其他优势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emmc是0.5mm间距,还能够用通孔扇出。H7探索版就是这样直接贴装到底板。
SD NAND 必竟非主流,极少 ...

我指的是需要配套的BGA生产工艺,0.5mm 脚间距的BGA,要从两脚间走线的话,大致需要用到0.25mm直径的焊盘和3.2mil的走线。
ST开发板的工艺成本不低(用得很激进),H7探索版这颗eMMC用的工艺是0.23mm直径的BGA焊盘,0.152mm孔径的激光通孔,过孔外径也只有0.305mm。就算这样的工艺的,对于0.5mm间距的BGA,他们还不得把过孔打偏来借空间(过孔焊盘部分与BGA焊盘重合)。
对于H7-TOOL来说,有必要用这样高成本的工艺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指的是需要配套的BGA生产工艺,0.5mm 脚间距的BGA,要从两脚间走线的话,大致需要用到0.25mm直径的焊盘 ...

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们的目的是想在SD卡接口上取得最高读写性能。之前考虑过BGA 0.4球距的SD3.0接口芯片,这个工艺更加复杂。这个BGA0.4相对来说好点。 PCB单板价格并不会增加太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们的目的是想在SD卡接口上取得最高读写性能。之前考虑过BGA 0.4球距的SD3.0接口芯片, ...

量产成本和良率能打得下来的话,那最好不过。这用料和工艺对得起预售价,也顺便提高了同行竞争的门槛。期待成品!

网友:
再搞下去 感觉 可以 跑 Linux 了 ,直接当 Linux 开发板了

网友D:
厉害,都上emmc了!不过成本会不会很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厉害,都上emmc了!不过成本会不会很高?

看楼主给的信息,不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指的是需要配套的BGA生产工艺,0.5mm 脚间距的BGA,要从两脚间走线的话,大致需要用到0.25mm直径的焊盘 ...

准备试试这种做法:emmc芯片大量的NC脚(无连接),有用的只有十几根线。可以经过不用的焊盘引出信号线。这样就避免0.15mm的钻孔难度。
有人这样做过,实际是可行的。

需避开RFU保留未来用的引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准备试试这种做法:emmc芯片大量的NC脚(无连接),有用的只有十几根线。可以经过不用的焊盘引出信号线。 ...

值得一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准备试试这种做法:emmc芯片大量的NC脚(无连接),有用的只有十几根线。可以经过不用的焊盘引出信号线。 ...

这个方案可能行得通。通常情况下不能对NC脚做任何假设,但对特定芯片能验证确保不影响性能的话就可以用,前提是验证通过。

特地搜了一圈,发现的确有人在产品上这么干过:
比如,zedboard出的FPGA核心板:http://zedboard.org/product/picozed

官方的解释,http://zedboard.org/content/emmc-breakout-traces

另外,还找到了一篇出自cypress的应用文档,但被标注为“过时”

https://www.cypress.com/documentation/application-notes-obsolete/an98491-recommended-pcb-routing-guidelines-cypress-emmc
还能下载到pdf:https://www.cypress.com/file/198421/download

不清楚cypress为什么把这文档作废了,但至少说明该做法曾经是可行的。

当然,也听到不少反对这种做法的声音,

来自厂商的说辞,会产生寄生电容影响信号质量之类的。
似乎是厂商没这么干过也不高兴特地就这种情况做额外测试,而给出的保守建议。

总的来说,对于FBGA-153封装的eMMC,大概率是可以在NC焊盘上走线的。

网友:
从NC走出来没问题的,这么干的产品多了去了

网友E(2020-11-28):
H7-TOOL emmc出线是走NC上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7-TOOL emmc出线是走NC上了吗

这个要请教下站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