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动态内存分配的小,如何实现动效?

楼主(2019-07-15):
emWin的手册说明,使用一些图形、窗口动效需要使用存储设备,并且对内存消耗比较大。

如果我的屏幕是128*96的OLED、16灰阶屏,动态内存的分配一定要大于1M吗?
我用模拟器实测小于1M的动态内存,没有动画效果。大于1M就会有特效。
目前我只能给emwin动态内存40K的大小(单片机的RAM,没加外部RAM),有没有好方法,实现这些移窗、旋转、淡入淡出的特效。

模拟器配置:

网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ynamic memory management
*/
typedef struct {
  U32 TotalBytes;
  U32 FreeBytes;
  U32 UsedBytes;
  U32 AllocSize;
  U32 NumFixedBytes;
  U32 MaxUsedBytes;
} GUI_ALLOC_INFO;
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NumFreeBlocks(void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(void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NumUsedBlocks(void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(void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MaxUsedBytes (void);

void GUI_ALLOC_GetMemInfo  (GUI_ALLOC_INFO * pInfo);
void GUI_ALLOC_SuppressPeak(int OnOff);

GUI_HMEM           GUI_ALLOC_AllocInit       (const void * pInitData, GUI_ALLOC_DATATYPE Size);
GUI_HMEM           GUI_ALLOC_AllocNoInit     (GUI_ALLOC_DATATYPE size);
GUI_HMEM           GUI_ALLOC_AllocZero       (GUI_ALLOC_DATATYPE size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AssignMemory    (void * p, U32 NumBytes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Free            (GUI_HMEM  hMem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FreeFixedBlock  (void * p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FreePtrArray    (GUI_HMEM * pArray, int NumElems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FreePtr         (GUI_HMEM * phMem);
void *             GUI_ALLOC_GetFixedBlock   (GUI_ALLOC_DATATYPE Size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MaxSize      (void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GetSize         (GUI_HMEM  hMem);
void *             GUI_ALLOC_h2p             (GUI_HMEM  hMem);
GUI_HMEM           GUI_ALLOC_p2h             (void * p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Init            (void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Lock            (void);
void *             GUI_ALLOC_LockH           (GUI_HMEM  hMem);
GUI_HMEM           GUI_ALLOC_Realloc         (GUI_HMEM hOld, int NewSize);
GUI_ALLOC_DATATYPE GUI_ALLOC_RequestSize     (void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  (U32 BlockSize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Unlock          (void);
void *             GUI_ALLOC_UnlockH         (void ** pp);
int 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SetMaxPercentage(int MaxPercentage);
void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Exit            (void);

楼主:
emWin的手册说明,使用一些图形、窗口动效需要使用存储设备,并且对内存消耗比较大。

如果我的屏幕是128*96的OLED、16灰阶屏,动态内存的分配一定要大于1M吗?
我用模拟器实测小于1M的动态内存,没有动画效果。大于1M就会有特效。
目前我只能给emwin动态内存40K的大小(单片机的RAM,没加外部RAM),有没有好方法,实现这些移窗、旋转、淡入淡出的特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mWin的手册说明,使用一些图形、窗口动效需要使用存储设备,并且对内存消耗比较大。

如果我的屏幕是128 ...

1MB足够,128*96分辨率,1个像素点使用4bit就可以表示,也就是半个字节,那么总体就是128*96/2就可以表示一帧显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MB足够,128*96分辨率,1个像素点使用4bit就可以表示,也就是半个字节,那么总体就是128*96/2就可以表示 ...

我没有外扩SRAM,单片机只有48K内存,我给emWin 20k的动态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没有外扩SRAM,单片机只有48K内存,我给emWin 20k的动态内存。

唉,那还是放弃动态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