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的ADC1+ADC2+DMA如何配置?

楼主(2019-07-15):
本意:ADC1和ADC2同时工作,ADC1转换1~7通道,ADC2转换8~14通道,按如下配置时,ADC2始终采不到数据
ADC1配置:

ADC2配置:

请问:(1)ADC2的DMA是否需要配置?
           (2)ADC1的DMA数据传输宽度选择  WORD是否正确?
           (3)  ADC1和ADC2同时工作时,每转换一次,是否结果放在一个32位中,ADC1占据低16位,ADC2占据高16位?

网友:
1、单独配置
2、halfword
3、放在一个32bit是双ADC模式,不是单独通道配置模式

楼主:
还是自己没有把手册看仔细,在24.4.32章节DMA requests in dual ADC mode中说的很清楚。可以配置两个DMA通道,也可以只配master adc的DMA通道,注意DAMDF的值即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自己没有把手册看仔细,在24.4.32章节DMA requests in dual ADC mode中说的很清楚。可以配置两个DMA通 ...

是你STM32F1系列就没整明白,有木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你STM32F1系列就没整明白,有木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