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 stemwin 移植到 stm32f767 无法显示英文字符

楼主(2019-07-15):
使用平台 : stm32f767   32位SDRAM,16位 RGB565 显示屏   cube_FW_f7_1.3 包里的stemwin 移植
移植步骤, 主要实现了
LCDCONF_lin_Template.c 里面的函数,
CUSTOM_LCD_CopyBuffer(),   CUSTOM_LCD_CopyRect(),   CUSTOM_LCD_FillRect(),    CUSTOM_LCD_DrawBitmap16bpp(),
在画线和画方块时仿真观察到 调用了CUSTOM_LCD_FillRect()。屏幕上可以正常显示,
但是在写英文字符时,屏幕上没有输出,已经了设置字体的颜色和背景不同。

初步怀疑是有什么接口没有实现。同时现在也没有实现LTDC的中断,
想请教下大家,写字符的时候会调用LCD的什么驱动接口

网友:
所有这些
CUSTOM_LCD_CopyBuffer(),   CUSTOM_LCD_CopyRect(),   CUSTOM_LCD_FillRect(),    CUSTOM_LCD_DrawBitmap16bpp(),
在画线和画方块时仿真观察到 调用了CUSTOM_LCD_FillRect()。屏幕上可以正常显示,

全部注释掉,测试是否正常

楼主:
都注释了,什么内容都没有了。
屏幕底色,画方块,画线都调用了 CUSTOM_LCD_FillRect() 这个函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都注释了,什么内容都没有了。
屏幕底色,画方块,画线都调用了 CUSTOM_LCD_FillRect() 这个函数的

不是这样的,这些是重定向API,你不设置的话,时间直接CPU访问显存,不再需要DMA2D参与

楼主:
说得对,不用DMA2D优化,使用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.c 半个小时移植完成,使用 LCDCONF_Lin_Template.c 去移植,干了两天,撞得头破血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