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为什么我已经开启了所有窗口都使用存储设备,在窗口的回调函数中还是可以看到逐步绘图的效果

楼主(2019-07-15):
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开启了自动使用存储设备:

            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//开启STemWin存储设备
                GUI_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 WM_MULTIBUF_Enab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STemWin多缓冲,RGB屏可能会用到

hWnd1是背景窗口句柄。

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nd1);
                WM_SendMessageNoPara(hWnd1, WM_UPDATE);                   //对背景窗口进行自动更新

背景窗口的回调函数:

static void _cbWindow1(WM_MESSAGE *pMsg)
{

        switch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TextMode(GUI_TM_TRANS);        //透明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bk,0,0);  //绘制背景图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UPDAT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nd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GPIO_PIN_0,GPIO_PIN_RESET);        //PB1置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PenSize(4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21212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401, 250, 205, 205, -49, 22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底色圆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A48E7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1)    断点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401, 250, 205, 205, Rev, 229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前景圆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GPIO_PIN_0,GPIO_PIN_SET);        //PB1置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但是效果确实逐行绘图。在仿真时,在(1)处打了断点 ,还能看到先画底色,再画前景的绘图过程,说明没有启动存储设备,不明白是什么问题,有大神指点一下吗???

楼主:
这个是模拟器代码。

在WM_PAINT消息里面刷,不会有刷图轨迹。
在WM_UPDATE消息里面刷,会有刷图轨迹。

是不是只有WM_PAINT消息里面才能使用存储设备?其他消息就不能使用存储设备了?

//WM_SendMessageNoPara(hWnd1, WM_PAIN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消注释这段就没有刷图轨迹, 不取消就会刷图轨迹
WM_SelectWindow(hWnd1);
WM_SendMessageNoPara(WM_GetClientWindow(hWnd1), WM_UPDATE);

//父窗口回调函数
static void _cbWindow1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160104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TextMode(GUI_TM_TRANS);        //透明显示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bk, 0, 0);  //绘制背景图标
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消注释这段就没有刷图轨迹, 不取消就会刷图轨迹
                GUI_SetPenSize(44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212121);
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401 * 4, 250 * 4, 205 * 4, 205 * 4, -49, 229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A48E72);
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401 * 4, 250 * 4, 205 * 4, 205 * 4, Rev, 229);
   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UPDATE:

                //WM_InvalidateWindow(hWnd1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PenSize(44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212121);
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401 * 4, 250 * 4, 205 * 4, 205 * 4, -49, 229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A48E72);
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401 * 4, 250 * 4, 205 * 4, 205 * 4, Rev, 229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WM_Demo.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模拟器代码。

在WM_PAINT消息里面刷,不会有刷图轨迹。

WM_UPDATE里面不可以直接做2D绘制

网友A:
这里也错了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//开启STemWin存储设备
WM_MULTIBUF_Enab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STemWin多缓冲,RGB屏可能会用到

这两个二选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M_UPDATE里面不可以直接做2D绘制

可是我要画环形进度条,我不知道除了2D绘图,还有什么办法实现这个功能,可以教我一下吗?这些东西资料上都没有讲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也错了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//开启STemWin存储设备
WM_MULTIBUF_Enable(1);            ...

这两个你们一般选哪个呢?而且为什么不能一起使用?可以详细说说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也错了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//开启STemWin存储设备
WM_MULTIBUF_Enable(1);            ...

WM_SelectWindow(hWnd1);
WM_SendMessageNoPara(WM_GetClientWindow(hWnd1), WM_UPDATE);

我在发送WM_UPDATE消息之前,已经选中了父窗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也错了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//开启STemWin存储设备
WM_MULTIBUF_Enable(1);            ...

老大,我根据手册里优先选择了多缓冲,现在刷图就一行一行刷了。那就只能用存储设备了,不能用多缓冲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大,我根据手册里优先选择了多缓冲,现在刷图就一行一行刷了。那就只能用存储设备了,不能用多缓冲。

你的工程问题的确有点多,有点亡羊补牢的感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工程问题的确有点多,有点亡羊补牢的感觉。

我今天买了V6的板子,准备用安富莱的平台重新弄过。等V7的资料全了,我再买一块V7的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