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_CM4_OS_wc16.a 这个后缀名为啥改a了?

楼主(2019-07-16):
STemWin_CM4_OS_wc16.a 和STemWin_CM4_OS_wc32.a

1, 为啥扩展名改成a了? 以前都是lib的,比如stemwin5.40的时候。造成mdk把它认成了asm文件。
2. wc16可以直接替换编译成功,wc32确是失败,几百个错误。 为什么? 我的源码没有定义wchar这种数据类型。

网友A:
MDK添加新版STemWin5.44要右击属性,设置为Library file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42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添加新版STemWin5.44要右击属性,设置为Library file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 ...

好。
第二个问题,你是怎么理解的?更新记录里面没细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。
第二个问题,你是怎么理解的?更新记录里面没细说

wc32是给IAR8.x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