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用codeblocks怎么跑emwin官方sample里整个的工程

楼主(2019-07-16):
用codeblocks怎么跑emwin官方sample里整个的工程啊(比如WashingMachine例程),单个文件我是把代码复制到swipelist_demo.c里运行的,跪求指点(感谢!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C的我做了,可以参考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9834&extra=page%3D1

我看过您的教程,可是VC6.0跟win7不兼容啊,我试过了,各种调兼容性都没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过您的教程,可是VC6.0跟win7不兼容啊,我试过了,各种调兼容性都没用
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42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 ...

可以用,感谢!虽然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50并没有dsw文件,但也可以用论坛的模拟器先学习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