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SDIO驱动SD卡的写多块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16):
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,就是disk_write这里,写完之后为什么是调用SD_WaitReadOperation这个函数进行检查是否完成,而不是调用SD_WaitWriteOperation进行监测呢?
驱动文件上写的是用SD_WaitWriteOperation。
*
  *          E - Programming Model (Selecting DMA for SDIO data Transfer)
  *      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*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Init(); // Initialization Step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A
  *
  *             // SDIO Interrupt ENABLE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SDIO_IRQn;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*             // DMA2 STREAMx Interrupt ENABLE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SD_SDIO_DMA_IRQn;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*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*
  *             // Write operation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C
  *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WriteBlock(buffer, address, 512);
  *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WaitWriteOperation();
  *             while(SD_GetStatus() != SD_TRANSFER_OK);
  *
  *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WriteMultiBlocks(buffer, address, 512, NUMBEROFBLOCKS);
  *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WaitWriteOperation();
  *             while(SD_GetStatus() != SD_TRANSFER_OK);

网友A:
这个问题提的好,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读操作完成,竟然也工作这么多年了

网友B(2020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提的好,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读操作完成,竟然也工作这么多年了

可能是现在的sd卡的速度都很快了,那个等待函数其实没什么用处。。。等同于NOP()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现在的sd卡的速度都很快了,那个等待函数其实没什么用处。。。等同于NOP()而已。

跟快慢没关系,是大批量数据读写稳定性的保证。

太重要了,是相当重要。

网友(2024-03-30):
这个非常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