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wheel不能滑动

楼主(2019-07-17):
在模拟器上,listwheel可以正常滑动,但下载到开发板上却滑不了,其他控件没有问题,        WM_MOTION_Enable(1)也加上了,有可能是啥问题,还有消息框也出不来,请教路过的小伙伴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板子硬件性能比较low,又或者触摸不能用,等相当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的板子硬件性能比较low,又或者触摸不能用,等相当问题

其他控件在开发板都可以正常使用,就唯独listwheel控件滑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