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关于listbox中的滚动条颜色设置问题

楼主(2019-07-17):
源码很简单的设置:
LISTBOX_SetAutoScrollV(hItem,1);
LISTBOX_SetItemSpacing(hItem,12);
LISTBOX_SetScrollbarWidth(hItem,36);
LISTBOX_SetBkColor(hItem, LISTBOX_CI_SELFOCUS, 0x00f3ba27);
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(hItem,SCROLLBAR_CI_THUMB,0x00b3b3b3);
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(hItem,SCROLLBAR_CI_SHAFT,0x00ffffff);
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(hItem,SCROLLBAR_CI_ARROW,0x00ffffff);
实际显示出的滚动条是有皮肤的,在想上面设置滚动条颜色的函数设置了怎么没有。

网友A:
设置滚动条的皮肤色,然后通过附件函数,添加到listbox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滚动条的皮肤色,然后通过附件函数,添加到listbox上

我看资料里面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这个函数是可以设置滚动条颜色的,但是我这边显示不了,我怀疑我的滚动条上面是带有皮肤效果的,所以上面按个函数用不了。如何设置全局都使用经典皮肤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看资料里面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这个函数是可以设置滚动条颜色的,但是我这边显示不了,我怀疑我 ...

要使用函数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,需要使用经典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使用函数LISTBOX_SetScrollbarColor,需要使用经典色

硬汉哥,我这里默认是皮肤色的,请问怎么设置成经典色呢?另外你们有没有QQ群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这里默认是皮肤色的,请问怎么设置成经典色呢?另外你们有没有QQ群啊?

为什么设置控件的颜色,却没有变化,比如按钮颜色设置,太多人问了,发帖说明下but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66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