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在Framewin窗口上创建软键盘的功能

楼主(2019-07-17):
       我起初是在WINDOW窗口上创建了软键盘,通关这个键盘向EDIT框输入ASCII字符和数字;我把软键盘的每一个按键都取消了捕获焦点功能,BUTTON_SetFocussable(hButton, 0);
       现在我希望可以拖动这个软键盘,所以我将WINDOW改成了Framewin,那么问题来了,我在界面下点击软键盘上的按键时,输入焦点自动跑到了Framewin上,我无法通过按键向
EDIT输入内容了,但是手册上面介绍说这个控件是没有输入聚焦功能的。
       那么我该怎样修改,才能保证在Framewin下,点击软键盘按键,依然可以向EDIT框输入字符呢?

楼主:
求解,谢谢各位!

网友A:
如果的framewin上没有聚焦的控件,是不是跑到它上面的,估计是跑到桌面窗口上了,你可以创建软键盘后设置下edit聚焦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的framewin上没有聚焦的控件,是不是跑到它上面的,估计是跑到桌面窗口上了,你可以创建软键盘后设置下 ...

不会是桌面窗口,我先前是用WM_CreateWindowAsChild直接创建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,点击键盘后,是可以输入到编辑框的;现在是创建一个Frame为桌面子窗口,然后将这个Frame作为WM_CreateWindowAsChild的父窗口,EDIT就失去输入焦点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会是桌面窗口,我先前是用WM_CreateWindowAsChild直接创建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,点击键盘后,是可以输入 ...

这么关键的信息,你竟然描述的这么混乱。到底软键盘是FrameWin还是EDIT所在的父窗口是FrameWin

直接上程序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关键的信息,你竟然描述的这么混乱。到底软键盘是FrameWin还是EDIT所在的父窗口是FrameWin

直接上 ...

EDIT是EDIT,软件盘所在窗口是WINDOW,这个WINDOW的父窗口是FRAMEWIN,FRAMEWIN的父窗口是桌面。现在点击软键盘,EDIT直接失去输入聚焦了。

楼主:
        //创建一个框架窗口
        hKeyWindow = FRAMEWIN_CreateEx(197-50, 270+10+35, 320+11*12+12, 125+11*4+14, WM_HBKWIN, WM_CF_SHOW | WM_CF_STAYONTOP, FRAMEWIN_CF_MOVEABLE, ID_FRAMEWIN_KEYPAD, "KeyPad", NULL);
        hKeyWindowChild = WM_GetClientWindow(hKeyWindow);
        //创建键盘窗口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
        WM_CreateWindowAsChild(0, 0, 320+11*12, 125+11*4, hKeyWindowChild, WM_CF_SHOW | WM_CF_STAYONTOP, _cbKeyPad, 0);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EDIT是EDIT,软件盘所在窗口是WINDOW,这个WINDOW的父窗口是FRAMEWIN,FRAMEWIN的父窗口是桌面。现在点击 ...

代码在下面

网友B:
WM_CreateWindowAsChild本身支持聚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M_CreateWindowAsChild本身支持聚焦

不是哦,我一开始就是用的WM_CreateWindowAsChild创建WINDOW,在它回调函数的WM_Init消息里面创建各个按键,是可以聚焦输入到EDIT控件的。改了FRAMEWIN后不行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是哦,我一开始就是用的WM_CreateWindowAsChild创建WINDOW,在它回调函数的WM_Init消息里面创建各个按 ...

咱能不能获取当前是那个聚焦了,你前面说没有聚焦的桌面创建,又发送不到你FrameWin窗口,那只要下面这个了

//创建键盘窗口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
        WM_CreateWindowAsChild(0, 0, 320+11*12, 125+11*4, hKeyWindowChild, WM_CF_SHOW | WM_CF_STAYONTOP, _cbKeyPad, 0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咱能不能获取当前是那个聚焦了,你前面说没有聚焦的桌面创建,又发送不到你FrameWin窗口,那只要下面这个 ...

用这个是可以正常输入字符到EDIT控件,但是整个软键盘窗口是没法拖动的。我是想通过Framewin的标题栏来拖动软键盘窗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