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系列标准库库SDIO的FatFS例子修改一个bug,可提升4线SDIO的DMA稳定性

楼主(2019-07-18):
修改后的例子:

diskio.C文件中disk_write函数的单块和多块写入后,等待操作都错误的写成了等待读完成
这两个地方要修改为SD_WaitWriteOperation

连续测试20次2MB文件的读写,全部正确无错误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是此贴坛友帮忙发现的。

SDIO驱动SD卡的写多块的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473&fromuid=58

网友:
细微之处,见真情啊!!!

网友A(2020-05-11):
学习坛友的细心 ! 我读了野火家的驱动 , 都没看出这个问题 . 以后要再细心一些.  顶硬汉论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坛友的细心 ! 我读了野火家的驱动 , 都没看出这个问题 . 以后要再细心一些.  顶硬汉论坛!

我们这个是手抖写错的,你的是咋回事

楼主(2020-06-24):
最好还是浏览器收藏,然后分类,效果是最好的,然后手机,电脑和pad同步标签,这样以后有问题查找比较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好还是浏览器收藏,然后分类,效果是最好的,然后手机,电脑和pad同步标签,这样以后有问题查找比较方 ...

好的。我试试这种方法。

网友B:
支持硬汉。
然后建议以后的代码都放在git上,你那边有修改了,我们可以直接更新。这样子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支持硬汉。
然后建议以后的代码都放在git上,你那边有修改了,我们可以直接更新。这样子比较方便。

例子太多,Github太卡了。

网友C(2021-06-21):
引用 楼主:
例子太多,Github太卡了。

可以考虑放到国内的gitee上,这样代码可以由大家一起维护,毕竟git在版本维护方面优势巨大

网友C:
你们使用的标准库的xxx_sdio_sd.c里还有一个小BUG,SD_WriteBlock和SD_WriteMultiBlocks函数里错误的配置了SDIO_IT_RXOVERR,应该是配置SDIO_FLAG_TXUNDERR, 这个st在后续新版本发现但只发现修复了一半,至今最新的库中仍是错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考虑放到国内的gitee上,这样代码可以由大家一起维护,毕竟git在版本维护方面优势巨大

谢谢建议,不折腾这些git了。

不方便用户下载。不用git 用户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们使用的标准库的xxx_sdio_sd.c里还有一个小BUG,SD_WriteBlock和SD_WriteMultiBlocks函数里错误的配置了 ...

1、标准库版除了你指出的这个,还有别的bug,此贴
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,发布新版案例(2020-06-3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560

2、HAL库版的所有这些bug都修正了,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255

网友D(2022-08-12):
引用 网友C:
你们使用的标准库的xxx_sdio_sd.c里还有一个小BUG,SD_WriteBlock和SD_WriteMultiBlocks函数里错误的配置了 ...

为什么说“应该是配置SDIO_FLAG_TXUNDERR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说“应该是配置SDIO_FLAG_TXUNDERR”?

Wirte是发送,当然要配置为TXUNDERR了,配置为RXOVERR是有误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irte是发送,当然要配置为TXUNDERR了,配置为RXOVERR是有误的。

谢谢!一般人真注意不到这个。

网友E(2023-01-06):
HAL库没有这个SD_WaitWriteOperation,是用的读取标志位加tick超时判断,DMA + SDIO 四线模式每秒钟一次性写8K数据可以很稳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AL库没有这个SD_WaitWriteOperation,是用的读取标志位加tick超时判断,DMA + SDIO 四线模式每秒钟一次性写8 ...

可以,但要注意实时写入问题,注意一点就是随着写入文件越来越大,写一次的时间会不断加上。最好文件大小超过一定值后,再创建个新文件继续写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但要注意实时写入问题,注意一点就是随着写入文件越来越大,写一次的时间会不断加上。最好文件大小 ...

F446 SDIO+DMA不定时会出现`Hardware I / O driver error`.然后必须重新挂载才能继续写入.感觉中断会影响到数据的写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446 SDIO+DMA不定时会出现`Hardware I / O driver error`.然后必须重新挂载才能继续写入.感觉中断会影响 ...

如果怀疑中断影响,可以关闭中断其它中断,排查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