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黑白屏清屏变成了全亮

楼主(2019-07-18):
用的是黑白屏,刚开始移植好后GUI_Clear()函数还可以正常清屏来着,后来不知道修改了啥,调用清屏函数之后反而变成全亮了。把GUI.H中的这个函数声明替换成自己的清屏函数(#define        GUI_Clear        LCD_Clear),可以正常清屏,但不知道能不能这么使用。
但还是希望找到是哪儿设置错了,导致原来的清屏函数变成点亮全屏了,硬汉是否遇见过这样的情况?

楼主:
额,找到原因了,这个函数返回-1或者0就可以了,之前把其它的都删除了,返回值误改成了1
int LCD_X_DisplayDriver(unsigned LayerIndex, unsigned Cmd, void * pData)
{
  return -1;
}

网友A:
屏幕的效果再艳一些,就更好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屏幕的效果再艳一些,就更好看了。

应该是昨晚拍照光线问题,实际显示效果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