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FI] 基于H7的串口WIFI模块ESP8266的TCP客户端例子和操作说明(AP兼STA模式)

楼主(2019-07-19):
说明:
1、如果不熟悉网络的话,等我这几天更新V7用户手册的ESP8266章节,如果熟悉的话,直接操作即可,这里将操作说明发出来。
2、串口WIFI是采用的AT指令操作,简单易用,指令手册在这个帖子里面:链接

例子:

1、WIFI插座位置:

2、操作说明:

3、K1按键按下后,会打印附件的WIFI热点。

4、按下K2按键加入一个WIFI热点,比如我这里是:
ESP8266_JoinAP("Netcore_7378CB", "512464265", 15000);
Netcore_7378CB是热点名,而512464265是密码。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

加入一次即可,以后上电会自动加入

5、摇杆上键打印WIFI的获取的IP地址:

6、摇杆左键是链接远程服务器192.168.1.2,端口号1001。
务必根据自己电脑的IP地址进行设置,我这里测试的电脑端地址是192.168.1.2。

然后用户就可以使用此贴的TCP测试软件:链接

7、摇杆左键按下后,就可以创建TCP客户端去链接电脑端创建的服务器。

8、电脑端发送数据给WIFI:

8、摇杆右键实现WIFI发送数据给电脑端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使用微信给ESP8266一键配置本地wifi‘
安信可科技给出了官方的配置方法
http://wiki.ai-thinker.com/esp8266/examples/at_demo
方式1:ESP-Touch
1,AT+CWMODE_DEF=1    !!配置WiFi模组工作模式为单STA模式,并把配置保存在flash
2,AT+CWAUTOCONN=1    !!使能上电自动连接AP
3,AT+CWSTARTSMART=3   !!支持ESP-Touch和Airkiss智能配网
4,手机连上需要配网的AP,打开手机APP ESP-Touch 输入密码,点击确定,等待配网成功,
5,AT+CWSTOPSMART     !!无论配网是否成功,都需要释放快连所占的内存
6,AT+CIPSTATUS      !!查询网络连接状态
方式2:Airkiss
1,AT+CWMODE_DEF=1     !!配置WiFi模组工作模式为单STA模式,并把配置保存在flash
2,AT+CWAUTOCONN=1     !!使能上电自动连接AP
3,AT+CWSTARTSMART=3    !!支持ESP-Touch和Airkiss智能配网
4,打开微信,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安信可科技”,点击wifi配置,点击开始配置,输入密码,点击连接,
5,AT+CWSTOPSMART     !!无论配网是否成功,都需要释放快连所占的内存
6,AT+CIPSTATUS       !!查询网络连接状态
这是官方给出的两种方法,个人觉得这两种方式有点复杂。
下面给出我用的方法
先将模块设置微Station模式
发送
AT+CWMODE=1
再发送
AT+CWSMARTSTART=2
模块会返回
AT+CWSMARTSTART=2  OK
红色字是最重要的。
然后再手机微信上搜索“安信可科技” 并关注
点击wifi配置